最详细易懂的科普:把电脑比作一个工厂

楼主(2021-08-26):
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电脑的构成。

这可能将是你在全网能找到的最详细,最易懂的。

EDA365电子论坛
电路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叫A面,而它的反面是屏幕叫B面,在键盘的这一面叫C面。

然后我们再看看电脑的内部,电脑内部主要是有中央处理器,主板,显卡,内存,硬盘,散热器,电池等等,它们各自有着各自的功能,但需要全部一起才能够使电脑的工作。

EDA365电子论坛
硬件

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各硬件的功能和作用。

首先我们把电脑比喻成一个工厂,它需要生产,那么就需要原料、工人、电力、地基建立车间厂房,而这些东西一起才能够让工厂开始生产并输出产品。

而在这个工厂里,处理器也就是CPU有点像生产车间,工厂所有的产品都要经过车间加工才能生产。那么不同的CPU有四核八核的区分,对应到工厂里面,就是一个工厂里面有四个车间和八个车间。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请问哪个的生产效率更高呢?

当然,车间越多对应的电力、工人的需求肯定也是越多。而生产也是需要原料的,那么原料就要有一个地方去存放,一般我们是把原料放在什么地方里面?是仓库里。

硬盘就是这个仓库,负责存储电脑所有的数据信息(原料)。

原料需要运输到车间加工,那么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就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在电脑里面就是内存。内存在电脑里的作用就是负责暂存数据,说人话也就是当我们运行一个软件的时候,软件的信息和数据都是存放在内存里的,内存越大同时运行的软件也就越多。

而车间生产好产品之后,还需要一个步骤,那就是包装。这个包装的过程就是在包装的厂房里面完成的,那么在电脑里这个包装的厂房就叫显卡,并且显卡不仅仅只是包装,还要运输,还要把可以交付的产品通过线输出到显示器呈现在客户的面前。它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图片,也可以是视频。

而以上的这些硬件都需要另外的两个硬件提供支持,主板和电池。主板就像是一块开发设计好的地皮,为其上面的CPU,GPU,内存,硬盘和电源提供支持连接,同时让电源能供给其他的硬件也外接外面的电线连接到内部,也连接外面的资源供给内部,这就是这个工厂,也就是这台电脑里做的构成。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已经懂了,让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总结,帮助大家巩固和理解。

当我们开机时主板会检测所有的硬件是不是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就会通过内存这个运输车从硬盘这个仓库读取操作系统的数据交给处理器去处理。

而当我们打开一个软件的时候,也是内存从硬盘中读取出这个软件的数据信息交给处理器去生产,然后处理器完成后把生产好的产品交给显卡,从显卡就开始包装,并且运输到屏幕上,交给屏幕来展示给用户。

那么这个过程完整了吗?

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事实上,电脑还通过主板上的网卡和插进来的软件连接到互联网,才让你能联网。你电脑也必须通过电源获取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给所有电脑的硬件,维持他们的正常工作。而电脑也还通过主板上的IO口连接鼠标和键盘接收来自用户的控制信息。

EDA365电子论坛
应用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去应用它们。以CPU和内存为例,CPU的作用在整个电脑里很关键,一般反应CPU的性能就说几核心,几线程,多少的主频,多少的制程,什么架构等等。让我们用回我们的例子来思考,也就是说CPU的几个核心就是几个车间,当然是越多越好。

而线程是通过改善处理器的效率来模拟出增加核心的魔法效果,换言之,就是把车间的利用率提高。而频率就是处理器工作的速度像车间的生产速度,当然也是越快越好。而制程和架构,就是车间的布局设计和占地面积,那么理论上当然是布局越好,效率也就越高,占地越少,能够塞下的车间越多,功耗也就越低,也就越省成本。

而内存,也就是我们例子中的运输车。对于它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肯定是速度,速度快,肯定好嘛,反映内存的本身就是内存的频率越高,当然好。

第二个是容量,存放货物的空间越大,当然越好。再延伸到更宽的,对于车而言,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是什么?是道路。道路越宽,我们同时走的车辆就越多,那么同时也会更快,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存双通道。

文章由巢影字幕组译制

网友:
原料需要运输到车间加工,那么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就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在电脑里面就是内存。内存在电脑里的作用就是负责暂存数据,说人话也就是当我们运行一个软件的时候,软件的信息和数据都是存放在内存里的,内存越大同时运行的软件也就越多。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