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热设计基础知识及flotherm热仿真

楼主(2021-08-26):
最全的热设计基础知识及flotherm热仿真

网友:
315导热胶的使用方法:
1、首先用酒精擦拭芯片和散热器粘接面;晾干(约1min后即可) 2、采用0.12mm的导热胶印刷工装,涂胶方式推荐为固化水涂在散热器上,导热胶涂在芯片表面。 3、采用干净的毛刷在散热器上刷涂固化水,不超过2滴,使粘结面有润湿的痕迹即可.然后待固化 水挥发15s—1min后(不能超过30min),组装上散热器。 4、采用5-10N的压力,从中间均匀挤压散热器,以使胶层均匀分布,实现良好的粘结层; 5、固化时,采用压块工装施加约1psi的压强,以控制胶层的厚度在0.15mm以下; 6、一般情况下,40min后,315胶的粘接强度可达到完全固化的80%;24h后,315胶可完全固化

网友:
    请教文件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