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分割

楼主(2021-08-26):
    信号跨过了邻层的两个电源,但是另外一个相邻层为完整的地平面,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是有影响的吧!大家觉得呢?

网友:
    看情况撒0000000

网友:
    看是什么信号啊,像DDR肯定不行,一般信号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不太清楚你所表示"另外一个相邻层"是指?所以主要訊號是走在內層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