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源方案Vin, 13.3, Vout 4.5(25A)

楼主(2021-08-27):
1, 如题, 一个LED显示屏系统, 需要110W的功率.
2, Vin 是13.3V, Vout 是4.5V (电源需要24A左右)
3, 该选用什么方案较好
    a, 选用converter? 每一颗驱动一部分?
       比如 SY8308, 用4路

    b, 还是应该选一个controller, 直接上大电流?
        比如 SQ33065
4, 哪种方案是会更好, 从价格, 散热,等综合考虑?
5, 电感该怎么选? 表贴电感, 也有25A的,有否问题? 还是只能考虑线圈电感? 原因是什么?

以上, Thanks !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四台设备(SY8308)的性能可能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