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及过孔的过流能力

楼主(2021-08-27):
    一、关于PCB走线的过流能力
    PCB走线的过流能力都与哪些因素有关,目前考虑有走线线宽、铜箔厚度、走线长度、温升这些因素

    下面我们逐个分析及整体分析

    1、走线线宽、铜箔厚度以及走线长度对过流能力的影响

    通过网上的收集及整理,统计出了下面的表格,大家做参考即可。

    2、通过的电流大小引起的温升

    这里可能有个误区,很多人看成,温升越高,通过的电流越大;实际是通过的电流大小不同,引起的温升。

    3、PCB线宽与载流能力计算公式

    载流能力计算:

)

先由I、K、T导出A,再由A、d导出W(单位为mil)。常用PCB的覆铜厚度d=1.378mil,加厚的可查表或咨询厂家得到,温升T取10摄氏度。

    4、举例子

例子1:
弱电DC4V,需要2A的电流,铜厚为1OZ,走线长度为7cm,我们走线时应该如何走线?

(1)、根据表格查询,我们大概能估算出,选用的线宽要在1.5mm左右;
    (2)、根据计算公式,温升选用10摄氏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可知W=0.7mm,取值2-3倍,也大概为1.5mm。

    例子2:
强电AC220V,需要5A的电流,铜厚为2OZ,走线长度为3cm,我们应该如何走线?

    (1)、根据表格查询,我们大概能估算出,选用的线宽要在3mm左右;
    (2)、根据计算公式,温升选用10摄氏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可知W=1.17mm,取值2-3倍,也大概为2.3mm。

    二、关于PCB过孔的过流能力

    关于过孔的过流能力介绍,大家参考一下一搏科技的文章介绍:

[PCB过孔的孔径大小对通流的影响](http://www.edadoc.com/cn/TechnicalArticle/Show.aspx?id=1043)

    那我们还是拿上面的例子做介绍:

    例子1:
弱电DC4V,需要2A的电流,铜厚为1OZ,走线长度为7cm,如果打过孔,应该打几个,过孔是多大?

    我们可选用20mil的过孔孔径,打3-5个。

    例子2:
    强电AC220V,需要5A的电流,铜厚为2OZ,走线长度为3cm,如果打过孔,应该打几个,过孔是多大?

我们可选用20mil的过孔孔径,打8-10个。

 三、是否有其他增大过流能力方法?

1、正反面走线,如下图所示:

    2、添加铜箔镀锡(sloder层),如下图所示:

3、短接线方式:

    手里没有合适的图就不贴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硅胶线或者其他线材代替PCB走线,因为硅胶线的过流能力更好,1.5mm2的硅胶线都可以用在10A的线路上。

大家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在下方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