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95做了G=3的放大器,但是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21-08-27):
OPA695做了G=3的放大器,但是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提问问题最好能上图。。猜测你的反馈通路可能虚焊。要么就是电路结构错误。

网友:
猜测你的放大器发生了自激振荡。

网友:
说说“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是如何“实测”的。

网友:
楼主先将电路图(一定要实际的电路,有元件参数的)贴上来,没有图基本上无法分析的。最好将示波器的波形图也一起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