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继电器

楼主(2021-08-27):
什么是射频继电器:
     是一种电控制元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射频继电器专门用来开闭,转换射频天线连接,组合的继电器就叫射频继电器,具有控制系统和被控制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射频继电器的区别及特点:
射频继电器具有的高频特性,可以比其他继电器减少高频损耗。
射频继电器的作用:
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继电气的结构特征分类:
1. 电磁继电器:利用输入电路内电路在电磁铁铁芯与衔铁间产生的吸力作用而工作的一种电气继电器。
2. 固体继电器:指电子元件履行其功能而无机械运动构件的,输入和输出隔离的一种继电器。
3. 温度继电器:当外界温度达到给定值时而动作的继电器。
4. 舌簧继电器:利用密封在管内,具有触电簧片和衔铁磁路双重作用的舌簧动作来开,闭或转换线路的继电器。
5. 时间继电器:当加上或除去输入信号时,输出部分需延时或限时到规定时间才闭合或断开其被控线路继电器。
6. 高频继电器:用于切换高频,射频线路而具有最小损耗的继电器。
7. 极化继电器:有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
8. 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控制线圈中流过的的电流方向。
       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如光继电器,声继电器,热继电器,仪表式继电器,霍尔效应继        电器,差动继电器等。

网友:
其他类型的继电器:如光继电器,声继电器,热继电器,仪表式继电器,霍尔效应继电器,差动继电器等

网友:
射频继电器具有的高频特性,可以比其他继电器减少高频损耗

网友:
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