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我的ADS不能进行谐波仿真?

楼主(2021-08-27):
我的ADS不能进行谐波仿真?

网友:
谐波仿真HB在这里。如果你不能仿真,有可能是:
1. 说明license设置有问题
2. 器件模型的问题
3. 你的仿真电路设置问题

网友A:
ads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的缩写,它是利用加速器加速的高能质子与重靶核(如铅)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引起的散裂反应可产生几十个中子,用散裂产生的中子作为中子源来驱动次临界包层系统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的缩写,它是利用加速器加速的高能质子与重靶核(如铅)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引起的散裂反应可产生几十个中子,用散裂产生的中子作为中子源来驱动次临界包层系统

这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