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请

楼主(2021-08-27):
符合用mos管组成电子开关实现共正极,可选不同组负极,比如说产品组装后是1组电源的负极,旋转后正极不变,负极变成第二组电源负极 PS:2组电源是同一个供电电源,目的是为了通过mcu检测实现不同功能,2组负极需要区分,不能使用二极管隔离(压降太大),

网友A:
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感谢回复,主要是想用一个电源,通过用mos管组成电子开关实现共正极,可选不同组负极
实现GND1和GND2分别上电,MCU检测高低电平信号 达到驱动LED不同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