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路板都有哪些工艺?

楼主(2021-08-27):
FPC电路板都有哪些工艺?

网友:
从工艺分,可以分为:高精密度电路板、阻抗电路板、埋盲孔电路板、金手指电路板、镀金电路板、喷锡电路板、厚铜电路板、刚柔结合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单面电路板、双面电路板、多层电路板

网友:
挺复杂的 可以找厂商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