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硬件架构

楼主(2021-08-27):
Xilinx FPGA是异构计算平台(所谓异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Block RAM、DSP Slices、PCI Express支持和可编程结构。由于所有这些计算资源都可以同时使用,因此它们可以在整个平台上实现应用的并行化和流水线化。

FPGA的基本结构由以下元素组成。

查找表(LUT)--该元件执行逻辑运算。
触发器(FF)--这个寄存器元素存储LUT的结果。
布线资源--将各种元件彼此连接。
输入/输出(I/O)引脚 - 这些物理端口将数据输入和输出FPGA。

这些元素的组合形成了下图所示的基本FPGA结构。虽然这种结构足以实现任何算法,但从计算吞吐量、所需资源和可实现的时钟频率来看,所产生的实现效率是有限的。

当代FPGA架构将基本元素与附加的计算和数据存储块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器件的计算密度和效率。这些附加的元素包括:

用于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嵌入式存储器(Distributed RAM)
锁相环(PLL),用于以不同的时钟速率驱动FPGA结构。(PLL/MMCM)
高速串行收发器(Transceiver)
片外存储器控制器(MIG)
乘累加模块

网友:
当代FPGA架构将基本元素与附加的计算和数据存储块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器件的计算密度和效率

网友:
用于分布式数据存储的嵌入式存储器

网友:
虽然这种结构足以实现任何算法,但从计算吞吐量、所需资源和可实现的时钟频率来看,所产生的实现效率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