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交流电源如何改变频率?

楼主(2021-08-27):
Pspice中交流电源如何改变频率?

网友:
AC这个元件是用来做AC扫描的,频率是在Simulation settings 中设置的。
具体设置方法是,设置好AC扫描的幅值之后,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
在Analysis type中选择AC sweep/Noise
然后就可以设置扫描的频率范围了。

如果你不做AC扫描,而要用到交流源的话,应该用VSIN这个元件,里面有几个参数,其中一个就是设置频率的

网友:
是,dc为直流偏置电压,acmag=ac magnitude 为交流电压峰值,acphase为初始相位,如单相220v交流电即设置dc=0,acmag=314,acphase=0,即可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