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2021-08-27):
    相邻走线层平行走线影响有多大?

网友:
    同层之间的平行走线如果满足3w原则,串扰问题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串扰也是分信号的,如果是一般的键盘扫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是不同信号之间的串扰,比如语音信号和时钟信号等等;如果是不同层之间的走线平行,就会出现干扰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要层与层之间走线互相垂直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3w基本,5w最好

网友:
    3W,是消费比最高的。如果GAP 更大,是可以更好,但改善有限。5W不是最好,肯定是W越大越好。但W越大,空间不够。还有就是3W以上W变化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