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的电路板在smt加工中的主要问题

楼主(2021-08-27):
在smt加工厂家中一般当尺寸超过45*55cm的PCB电路板都会称为大型电路板。因为目前常规的情况下机器轨道一般都是这个尺寸。这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在技术上对“大型”PCB 的定义还具有许多其他显着特征,其中主要包括:
1、显着的层数
2、大量连接器
以上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smt贴片的过程,这也使大型的电路板制造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今天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制造大型电路板时需要考虑的所有因素:
当您想要一个大型PCB电路板时,因为本身的特殊性,很多工厂可能也做不了。因此需要先了解供应商能否生产,生产效率如何?当PCB大于行业标准并且供应商没有专门处理设备时,制造速度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毕竟上市时间是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项,它会严重推迟产品的上市时间并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
电路板的层数多
虽然PCB中的典型层数范围为2-10之间的偶数层展开,但大型电路板的层数要大得多。这需要非常专业的供应商来完成这项工作,否则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缓慢。
成本
通常,由于大型电路板不适合供应商通常使用的传统面板尺寸,因此单位成本会上升。
连接器数量
一般大型PCB主要是应用在比较复杂的电路处理系统上,为了满足更多的复杂功能,需要有非常多的元器件和更多数量的连接器来实现。这意味着在贴片加工中和后续的组装测试中需要更多技术支持和经验、时间。这也意味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测试上。
综上因素,当我们的项目是比较复杂且比较新颖的时候,尽量选择有相关经验和设备支持的供应商是明智的。

网友:
    虽然PCB中的典型层数范围为2-10之间的偶数层展开,但大型电路板的层数要大得多。这需要非常专业的供应商来完成这项工作,否则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缓慢。

网友:
    一般大型PCB主要是应用在比较复杂的电路处理系统上,为了满足更多的复杂功能,需要有非常多的元器件和更多数量的连接器来实现。这意味着在贴片加工中和后续的组装测试中需要更多技术支持和经验、时间。这也意味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测试上。 综上因素,当我们的项目是比较复杂且比较新颖的时候,尽量选择有相关经验和设备支持的供应商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