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制作厂家沉铜工艺(二)

楼主(2021-08-27):
1. 碱性除油
碱性除油是指除去板的板面油污,手指印,氧化物以及孔内灰尘;让孔壁负电荷变为为正电荷,有便于后工序中胶体钯的吸附;一般情况下除油清洗要按照规则进行,用沉铜背光试验进行检测。
2.微蚀
微蚀是指除去板面的氧化物,加粗板面,保证后续沉铜层与基材底铜之间结合良好;新生铜面灵活性强,可以很好吸附胶体钯。
3.预浸
预浸主要是保护钯槽免受污染,因为前面的槽液会污染钯槽,经过预浸就延长钯槽的使用寿命,这样才能保证pcb板的品质。
前面经过前碱性除油后,正电荷的孔壁可有效吸附带有负电荷的胶体钯颗粒,是为了保证后续沉铜的连续性、平均性和致密性;所以碱性除油与活化对后续沉铜的质量非常重要。
4.解胶
解胶是为了去除胶体钯颗粒外面包抄的亚锡离子,使胶体颗粒中的钯核暴露出来,这样可以催化启动化学沉铜反应,根据经验表明,用氟硼酸做为解胶剂是比较好的选择。
5.沉铜
经过以上的程序,就可以进行最后一项化学沉铜了,通过化学反应,沉铜工序是非常重要的,会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一旦出现问题必然是批量性问题,就算测试也没办法完成杜绝,最终pcb打样加工产品造成极大品质隐患,只能批量报废,所以据电路板制作厂家经验沉铜要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的参数操作,严控每一个操作步骤。

网友:
    经过以上的程序,就可以进行最后一项化学沉铜了,通过化学反应,沉铜工序是非常重要的,会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一旦出现问题必然是批量性问题,就算测试也没办法完成杜绝,最终pcb打样加工产品造成极大品质隐患,只能批量报废,所以据电路板制作厂家经验沉铜要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的参数操作,严控每一个操作步骤。

网友:
    哦,一般性工艺设计,很有指导和实用性,学习下

网友:
    解胶是为了去除胶体钯颗粒外面包抄的亚锡离子,使胶体颗粒中的钯核暴露出来,这样可以催化启动化学沉铜反应,根据经验表明,用氟硼酸做为解胶剂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微蚀是指除去板面的氧化物,加粗板面,保证后续沉铜层与基材底铜之间结合良好;新生铜面灵活性强,可以很好吸附胶体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