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板弯和板翘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8-27):
造成板弯和板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残铜率有影响,连片用桥接可以有改善

网友:
电路板上的铺铜面面积不均匀,会恶化板弯与板翘。

网友:
电路板本身的重量会造成板子凹陷变形

网友:
电路板上各层的连结点(vias)会限制板子涨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