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明明有LICENSE,为什么打开所有的软件组都提示没有LICENSE?

楼主(2021-08-27):
LICENSE就在C:\mentorGraphics文件夹下,系统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也指向了这个文件

楼主:
C:\Users\90998\Desktop\1630034408(1)

楼主:
真心求解,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破解的LICENSE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的LICENSE不对。

是文件不对还是位置不对,能详细说说吗...我试了很多破解软件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文件不对还是位置不对,能详细说说吗...我试了很多破解软件都不行

你的license是新生成的还是旧的,要按照你电脑的配置重新产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icense是新生成的还是旧的,要按照你电脑的配置重新产生才行

软件是正版未破解不带LICENSE的,LICENSE都是破解完才出现在目录的。。。我试了几种破解软件都能产生LICENSE,但是打开软件还是提示缺少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是正版未破解不带LICENSE的,LICENSE都是破解完才出现在目录的。。。我试了几种破解软件都能产生LICE ...

这么悲催找其它破解的方法

楼主:
换台电脑就没问题了………………………………明明都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2021-10-13):
先打开你的license.dat文件,看看你这个hostid是哪个,然后用cmd,输入ipconfig /all看下对应的mac地址的网卡是不是没有连接的。
如果是这个问题,你在网络控制器里把有线网卡,蓝牙这些没有连接的都禁止掉,再重新生成license,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