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盟MS8416 光纤同轴解码芯片 替代CS8416

楼主(2021-08-27):
    MS8416 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电路,它支持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AES3 接口标准。
    MS8416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通道状态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可以更方便的读取。

    GPO 管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输出。

    n 完全兼容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AES3 协

    n +3.3V 的模拟电源电压(VA)

    n +3.3V 的数字电源电压(VD)

    n +3.3 或+5V 的数字接口电源电压(VL)

    n 8:2 S/PDIF 输入多路器

    n 硬件模式下,可选择AES/SPDIF 输入脚
    n 3 个可编程输出管脚GPO
    n 硬件模式下可选择S/PDIF 输出到TX 管脚

    n 支持SPI 和I2C 接口
    n 32kHz 到192kHz 的采样频率范围
    n 低抖动时钟恢复
    n 可以通过管脚或mcu 读取通道状态与用户数据
    n 支持差分或单端输入
    n 片内具有通道状态存储单元

    n 可以自动检测被压缩的输入音频数据流
    n 可以解码CD 的Q Sub-Code
    n 具有OMCK 系统时钟模式

网友:
    MS8416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