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原理图和layout联合仿真

楼主(2021-08-27):
ADS原理图和layout联合仿真时分别有几种模型,其中EMDS和EM以及RF的结果有很大出入

网友:
看你频率的高低或者说电路结构的复杂程度来选择模型,RF模型运行速度较快,适合低频简单结构,相对的就是MW模型,适合高频复杂结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