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25g信号,一般用hfss仿,还是用siwave仿更准确呀?

楼主(2021-08-27):
siwave是不是有局限性?仿25g信号,改变过孔反焊盘大小,仿出的结果和不改之前几乎一样,siwave是不是不太准确?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一般我们只关心信号的质量问题,加上仿真分析软件的局限性,往往局限在信号线上进行SI仿真研究,而把电源和地当成理想的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来进行仿真计算的。在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这样简化分析的误差可能不是很大,但在高速设计中,这种严重脱离了PCB的实际情况的简化分析,会使仿真出来的数据与实际相差甚远。+ f; i* {" ]% [& U' R

网友:
siwave 仅仅适用于5G以下的信号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