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 RAM以及其他存储资源

楼主(2021-08-27):
FPGA结构包括可用作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或移位寄存器的嵌入式存储器元件。这些元件是块RAM(BRAM)、LUT和移位寄存器。

BRAM是实例化到FPGA结构中的双端口RAM模块,为相对较大的数据集提供片上存储。器件中可用的两种类型的BRAM存储器可以容纳18k或36k位,这些存储器的可用量是器件特定的。这些存储器的双端口性质允许对不同位置进行并行的、同时钟周期的访问。

块RAM(或BRAM)代表块随机存取存储器。块RAM用于存储FPGA内部的大量数据。它们是FPGA数据表上四个常见的识别元件之一。其他三个是触发器、查找表(LUT)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通常FPGA越大、越贵,它的块状RAM就越多。既然这在FPGA产品概述的顶部就能找到,那么它一定很重要!

块状RAM(有时称为嵌入式存储器,或嵌入式块状RAM(EBR)),是FPGA的一个分立部分,这意味着芯片上只有这么多块状RAM可用。每个FPGA都有不同的数量,所以根据您的应用,您可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块状RAM。当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数字设计师时,知道你需要多少就会变得更容易。正如我之前所说,它是用来在FPGA内部存储 "大量 "数据的。也可以将数据存储在你的FPGA之外,但那要通过SRAM、DRAM、EPROM、SD卡等设备来完成。

在RAM配置中,数据可以在电路运行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读写。相反,在ROM配置中,数据只能在电路运行期间读取。ROM的数据是作为FPGA配置的一部分写入的,不能以任何方式修改。

如前所述,LUT是一个小存储器,在器件配置时,将真值表的内容写入其中。由于Xilinx FPGA中LUT结构的灵活性,这些块可以作为64位存储器使用,通常被称为分布式存储器。这是FPGA上最快的一种存储器,因为它可以在结构的任何部分实例化,从而提高了实现电路的性能。

移位寄存器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寄存器链。这种结构的目的是提供沿计算路径的数据重用,例如与滤波器一起。例如,一个基本的滤波器是由一个乘法器链组成的,该乘法器将数据样本与一组系数相乘。通过使用移位寄存器来存储输入数据,内置的数据传输结构在每个时钟周期将数据样本移动到链中的下一个乘法器。

网友:
FPGA结构包括可用作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或移位寄存器的嵌入式存储器元件

网友:
通过使用移位寄存器来存储输入数据,内置的数据传输结构在每个时钟周期将数据样本移动到链中的下一个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