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压控电压源怎样添加

楼主(2021-08-27):
Pspice 压控电压源怎样添加

网友:
种类很多啊  也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VCVS。表示符号是E
你看一下  VCVS一共有四个端口 NC+ NC- N+ N-
NC是controlling node  N是电压源的node 正负号就是正负端
线性源:
E N+ N- NC+ NC- <(voltage gain) value>
eg. E1 2 0 3 0 2
非线性源:
E N+ N- NC+ NC- PLOY(n)

网友:
加三个sin的电压源,在source库里面,然后将他们的负端接起来接地,分别点击每个电压源,进入之后修改phase,修改为0,120,240,就可以得到现实中的3相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