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焊锡技巧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8-27):
手弧焊是用手工操作的焊接方法,因此焊缝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焊工的操作技术。手弧焊时焊条要做三个方向的运动:朝熔池方向逐渐送进;沿焊接方向逐渐移动:必要时作有规则的横向摆动。

焊条朝熔池方向逐渐送进,这是为了以维持所要求的电弧长度。因此,焊条的送进速度应等于焊条的熔化速度,如果送进速度比熔化速度慢,则电弧被逐渐拉长,严重时形成断弧现象;反之,如果焊条送进速度太快,则弧长迅速缩短,最后导致焊条弓弩手焊件接触短路,电弧熄灭。

焊条沿焊接方向的移动速度,即手弧焊的焊接速度。太快时,电弧来不及熔化中够的焊条和母材,造成焊缝断面太小以及容易形成末焊透等缺陷;太慢时,熔化金属堆积过多,加大了焊缝断面,并且使焊件加热温度过高,薄件则容易烧穿。

焊条作横向摆动是为了获得一定宽度的焊缝,特别是当焊件开坡口时,由于焊口较宽,常采用摆动焊条使两侧金属能够焊透。

直线形运条法焊接时焊条不作横向摆动,沿焊接方向作直线运动,常用于开I形坡口的对接平焊、多层焊的第一层焊道或多层多道焊。

直线往复运条法焊接时焊条末端沿焊缝的纵向作来凹直线形摆动,特点是焊接速度快、焊缝窄、散热快,适一薄板和接头间隙较大的多层焊的第一层焊道。

锯齿形运条法焊接时焊条未端作锯齿形连续摆动及向前移动,并在两边稍停片刻,摆动焊条是为了控制熔化金属的流动和得到必要的焊缝宽度,特点是操作容易掌握,各种焊接位置基本上均可采用。

月牙形运条法焊接时焊条末端沿着焊接方向作朋牙形的左、右摆动,特点是金属熔化良好,有较长的保温时间,气体容易析出,熔渣易上浮,焊缝质量较高。

三角形运法焊接时焊条末端分别作连续的斜三角或正三角形运动,并向前移动。

斜三角形运条法适于焊接平、仰位置的T形接头焊缝和有坡口的横焊缝,特点是能够借焊条的摆动来控制熔化金属、焊缝成形良好。正三角形运条法只适于开坡口的对接接头和T形接头焊缝的立焊,特点是一次就能焊出较厚的焊缝断面,焊缝不易产生夹渣,生产率较高。

选择适当的温度 过高的温度会减弱焊锡机烙铁头的功能、加其氧化,相对缩短使用寿命。在能够工作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较低的温度,较低的温度也可以充分焊接,且可分保护对于温度敏感之元件。一般建议使用温度350-380度。1.5mm以下小焊点350-360度,2.5mm以上大焊点370-380度。

烙铁头第一次使用注意事项 烙铁头第一次使用时,务必先将烙铁头温度调至220度,让烙铁头的上锡部分充分吃锡,最好是浸泡在锡退里5分钟,然后在清洁海绵上擦拭干净,并把烙铁温度再调至300度,重复上述程序,最后把烙铁温度调至所需使用温度进行使用。目的是在烙铁头出锡层形成一层全面保护膜,防止其在高温下被氧化,导致热传输失效。

定期地对烙铁头进行清洁 如果自动焊锡机烙铁头的镀锡部分含有黑色氧化物时,可镀上新锡层,再用湿润的清洁海绵抹净烙铁头。如此重复清洁,直到彻底去除氧化物为止,然后再涂上新锡层。并定期地对烙铁头进行清洁。

如不使用应关闭电源 将烙铁头在清洁海绵上擦拭干净,然后上一层新的锡层,再次使用之前,还是将烙铁头在清洁海绵上擦拭干净,然后上一层新锡。

网友:
    焊条沿焊接方向的移动速度,即手弧焊的焊接速度。太快时,电弧来不及熔化中够的焊条和母材,造成焊缝断面太小以及容易形成末焊透等缺陷;太慢时,熔化金属堆积过多,加大了焊缝断面,并且使焊件加热温度过高,薄件则容易烧穿。

网友:
    选择适当的温度 过高的温度会减弱焊锡机烙铁头的功能、加其氧化,相对缩短使用寿命。在能够工作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较低的温度,较低的温度也可以充分焊接,且可分保护对于温度敏感之元件。一般建议使用温度350-380度。1.5mm以下小焊点350-360度,2.5mm以上大焊点370-380度。

网友:
    斜三角形运条法适于焊接平、仰位置的T形接头焊缝和有坡口的横焊缝,特点是能够借焊条的摆动来控制熔化金属、焊缝成形良好。正三角形运条法只适于开坡口的对接接头和T形接头焊缝的立焊,特点是一次就能焊出较厚的焊缝断面,焊缝不易产生夹渣,生产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