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容、电阻基本元器件参数选型

楼主(2021-08-27):
除了放大器,模电中最基本的元器件就是电感、电阻、电容了,他们可以组成形形色色的电路,用于各种场合,不同的作用使得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比如旁路电容、去耦电容、滤波电容等等。很多大公司对应届生的基本功非常的看重,之前面试某家公司时,面试官会问你基尔霍夫定律、戴维南定理哈哈。今天我将整理这三种基本元器件选型时需要考虑的参数。

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有限流、分压、负载、阻抗匹配、采样。比如上拉电阻,我们一般取值10k或者4.7k,那他们取值不同会有什么影响吗,首先肯定是灌电流大小,(灌电流就是流入单片机的电流),其次钳制的高电平电位会不同,这里电阻的作用就是限流、分压。当我们选取电阻时应该注意以下的参数:

1.阻值大小
大家做仿真的时候,电阻值可以随便选,任意数值,阻值为520.1314欧姆,但是市场上有的卖吗?生成BOM表能买到这个数值的电阻吗,所以电阻并不是随便取值的,他有个取值表,如下图,这些才是你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电阻。

2.电阻精度
相信大家从上图中也看出来了电阻的精度也是有区别的,这是电阻在生产中工艺误差导致的,电阻的精度越小,价格也越高,这也是我们在电阻选型中需要注意的,哪些场合需要区别电阻的精度呢,比如DC/DC电路输出电压采样中,反馈电阻的精度,直接影响反馈电压的精度,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千分之一精度的精密电阻。

3.电阻额定功率和封装
电阻常见功率有1/16W,1/8W,1/4W,1/2W,1W,2W,5W,10W等等,额定功率大小往往与封装有关系,比如0805封装的电阻额定功率为1/8W如下图

同样直插电阻的封装也有对应额定功率

明显直插电阻更适合功率电路。对于同类型电阻而言,电阻尺寸越大,功率越大。影响电阻额定功率的还有温度,一般手册里提到的额定功率都是环境温度在70℃以下的。当环境温度大于70℃时,额定功率随着温度上升额定功率线性下降。
电路设计时,电阻器的实际消耗功率最好控制在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

3.温度系数

电阻在工作状态下,由于环境温度或者自身耗散功率引起散热过程,都会导致温度变化。温度系数就是用于表征单位温度变化下的阻值变化比例,单位常写为ppm/℃,即每变化一度,电阻变化多少百万分之一。温度系数越大,电阻的温度稳定性越大。常用电阻中,金属箔>绕线>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碳膜>有机实芯。

4.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包括最高工作电压和最高负荷电压,最高工作电压是指电阻连续工作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最高负荷电压是在过负荷实验中5s内可能施加的电压最大值。后者通常为前者的两倍。

5.高频寄生参数
这是难点,也是电容电感电阻都会存在的参数,也大大困扰着高速、高频电路设计者,电阻在高频条件下的阻抗可以表示为

C为高频下的并联寄生电容值,L为高频下的串联寄生电感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频率的增加,电阻先呈容性,再呈感性。电阻的寄生电感具有更大的危害,容易形成感应磁场,串扰周边元器件。寄生电感较小的金属膜电阻可用于数百兆的高频电路。外形越大的电阻寄生参数越大。

6.固有噪声
电阻的固有噪声包括热噪声和过剩噪声,热噪声有公式计算,而过剩噪声与频率成反比。
固有噪声大的电阻不能用于微弱信号放大、高增益精密电路等。金属膜电阻的噪声为1uv左右。线绕电阻也具有较低的固有噪声。

7.精确电路的电阻选用

分压电路和比例放大器中需要精确的电阻阻值即精度较高的阻值,比例放大电路中,精确的电阻阻值决定了精确的闭环增益。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有补充内哦那个的话,我会继续更新的,后面会更新电感和电容系列的。最后吐槽一下csdn插入公式和改变字体的编辑器实在太麻烦了,增加了作者的工作量。

网友:
相信大家从上图中也看出来了电阻的精度也是有区别的,这是电阻在生产中工艺误差导致的,电阻的精度越小,价格也越高,这也是我们在电阻选型中需要注意的,哪些场合需要区别电阻的精度呢,比如DC/DC电路输出电压采样中,反馈电阻的精度,直接影响反馈电压的精度,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千分之一精度的精密电阻。

网友:
电阻的固有噪声包括热噪声和过剩噪声,热噪声有公式计算,而过剩噪声与频率成反比。 固有噪声大的电阻不能用于微弱信号放大、高增益精密电路等。金属膜电阻的噪声为1uv左右。线绕电阻也具有较低的固有噪声。

网友:
明显直插电阻更适合功率电路。对于同类型电阻而言,电阻尺寸越大,功率越大。影响电阻额定功率的还有温度,一般手册里提到的额定功率都是环境温度在70℃以下的。当环境温度大于70℃时,额定功率随着温度上升额定功率线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