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可靠性测试用例

楼主(2021-08-27):
    温度冲击
低温-40°C(1小时),高温+80°C(1小时),循环12次,功能/结构/外观正常

低温运行
-20°C,开机,低温运行4小时,功能/结构/外观应正常

    高温运行

低温储存

    高温储存
+70°C,关机,高温储存16小时,功能/结构/外观应正常

常温运行

    自由跌落
6面4角,1.2M高,每面每角各跌落1次

恒温恒压
+40度,95%RH,恒温恒湿48小时,常温放置2小时

冲击
    加速度25g,脉冲持续时间60ms;波形:1/2正弦波

    ESD
    空气放电:+/-10kv;接触放电:+/-5kv,分别空气和接触放电

盐雾测试
"35 ℃,压力桶温度:47℃,压力控
    制在 1kg/cm2,盐水浓度:5% (PH
    值:6.5-7.2)"

共三个喷雾周期,每次喷雾2h,每次喷雾后有一个为期22h的湿热储存周期。储存条件为(40±2)℃,相对湿度为 90%~95% 试验时间:72 小时

    沙尘测试
    风速9m/s,300目,8小时

人工汗液
人工汗液(碱性配方:氨水 1.07% ,氯化钠 0.48%,水 98.45%)PH=10.8,(酸性配方:氯化钠(Nacl)20g/L;氯化氨(NH4Cl)17.5g/L;尿素(CH4N20)5g/L;醋酸(CH3COOH)2.5g/L;乳酸(C3H603)15g/L;氢氧化钠 NaOH 适量(调节溶液 PH 值达到 4.7))
    "
用浸有人工汗液的纱布裹住测试样机,(确保纱布和样机紧密接触),在 40℃/95%R.H 的恒温恒湿箱中放置24小时 "

网友:
    共三个喷雾周期,每次喷雾2h,每次喷雾后有一个为期22h的湿热储存周期。储存条件为(40±2)℃,相对湿度为 90%~95% 试验时间:72 小时

网友:
    人工汗液(碱性配方:氨水 1.07% ,氯化钠 0.48%,水 98.45%)PH=10.8,(酸性配方:氯化钠(Nacl)20g/L;氯化氨(NH4Cl)17.5g/L;尿素(CH4N20)5g/L;醋酸(CH3COOH)2.5g/L;乳酸(C3H603)15g/L;氢氧化钠 NaOH 适量(调节溶液 PH 值达到 4.7))

网友:
    高温储存 +70°C,关机,高温储存16小时,功能/结构/外观应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