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栅极电压问题

楼主(2021-08-27):
本人做了一款电路,栅极接一个电容,工作时通过按键给栅极电容充放电,控制其电压,电容没有其他泄放回路,电路中场效应管的D极电压是7V,栅极电压控制范围是约1-5V,但在工作时这个电容上的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比如控制到3V,它会在没有按下按键的情况下一直缓慢上升!使得电路状态偏离设计初衷,实际我需要的是要求不变或缓慢下降。请问大佬们,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避免或改善这种情况的发生?谢谢了!

网友A:
    D G间泄露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G间泄露电流?

    有可能,如果mos都有这种现象,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B:
    G极加个10K电阻到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极加个10K电阻到地试试!

那瞬间电容上的电就放完了!

网友:
    加个大电阻。比如100M及以上

网友(点评):
对!我准备就这么干!不过100M有点大了,用个2-30M的,然后电容要适当加大一点。

网友C:
    MOS 就没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D:
    漏电流导致,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状态会好使一些。你G极什么都不接,都是悬空,状态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就没有这样的应用

    用最小的成本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知道我的电路其他部分和功能吗?其实这个电路成品已经用几年了!就像你我用的手机,都有升级的空间,我在想着能不能改机升级一下。不要轻易否定你没有见过或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流导致,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状态会好使一些。你G极什么都不接,都是悬空,状态不可控。

    谢谢回复!表面上是漏电导致的,但实际比表面现象要复杂。我观察了G极电容在各种电压下的电压变化情况,表现有点诡异,在G电压低时G极电压很稳定,比如1.5v,30分钟基本无变化,但随G极电压升高,它的稳定性表现就慢慢变差,表现为栅极电压越高,它的电压自发升高的速度就越大,这有点反常识!

网友:
    正常,固体物理学内部问题

网友E:
    会不会是这里本身就是个浮空的状态,但是参考的又是板子的地,没有形成回路,测试出的并不是真是电压?只是我的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这里本身就是个浮空的状态,但是参考的又是板子的地,没有形成回路,测试出的并不是真是电压?只是 ...

    当然不是直接测的G极电压,而是测的S极(R7)电压,间隔一段时间测一次,记录变化。

网友F: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之一,低压时稳定,想到的一个原因,楼主可以参考下,前提是楼主栅极电容使用的是陶瓷电容,因为陶瓷的介质吸收现象,通常都是讲将陶瓷电容两端短接后放电,一次并不能完全放掉,当我们断开短路回路时,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会缓慢增加,我理解,我们通过开关给陶瓷电容充电,会不会也有这个现象,陶瓷电容介质吸收的文章好多年前看的了,记得也不太准,楼主权当参考吧,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之一,低压时稳定,想到的一个原因,楼主可以参考下,前提是楼主栅极电容使用的是陶瓷电容 ...

    非常感谢回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但是,从我使用的情况来看应该并不是陶瓷电容的这个特性导致的,比如这个电路很久没有通电,刚上电电容上就是0电压,然后我往上调到一定的电压后静置(也就是没有回调过程),此时电容电压依旧会自发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就没有这样的应用

用最小的成本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知道我的电路其他部分和功能吗?其实这个电路成品已经用几年了!就像你我用的手机,都有升级的空间,我在想着能不能改机升级一下。不要轻易否定你没有见过或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用了几年了,为啥你还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从楼主描述的现象之一,低压时稳定,想到的一个原因,楼主可以参考下,前提是楼主栅极电容使用的是陶瓷电容 ...

好像所有的电容都有介质吸收问题
    包陶瓷电容,聚丙烯,聚苯烯...,电解电容也有
    据说解决介质吸收问题最好的  1 空气电容  2是云母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像所有的电容都有介质吸收问题
    包陶瓷电容,聚丙烯,聚苯烯...,电解电容也有
    据说解决介质吸收问题 ...

    是的,您说的很对,我特别强调陶瓷电容不够严谨。
我注意到您在11楼提出这个是固体物理学的内部原理,我对这方面没有本质研究,遇到时也基本从宏观(或者说外部)现象去理解一下。但您在11楼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讲解。普遍介绍电容介质吸收现象时举的例子就是充好电的电容,如果通过短接快速放电,并不能一次放完。所以看到这个讨论时,我就想会不会对电容充电也会有类似的一个原理,故而提出这样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但楼主没有更新进一步的试验和分析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您说的很对,我特别强调陶瓷电容不够严谨。
    我注意到您在11楼提出这个是固体物理学的内部原理,我 ...

应该属于表面物理现象
    简单的说,电容器充电后,电荷并不是都分布在金属板上,一部分电荷跑到了绝缘介质表面,形成了电荷积累。
    放电时,金属板上的电荷全部放光了,而绝缘介质表面的电荷释放不掉,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放掉。
用导线短接电容器放电后,断开放电回路,电容器电压会出现缓慢上升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属于表面物理现象
    简单的说,电容器充电后,电荷并不是都分布在金属板上,一部分电荷跑到了绝缘介质 ...

    充电也有这个原理吗?就是充电过程中有一少部分电荷存储于介质中,当断开充电回路后,存储于介质中的电荷转移至电容的金属极板,表现为电容的端电压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也有这个原理吗?就是充电过程中有一少部分电荷存储于介质中,当断开充电回路后,存储于介质中的电荷 ...

    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