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冲击快速温变测试怎么做哪家实验室可以做冷热冲击测试

楼主(2021-08-27):
冷热冲击试验
    1.冷热冲击试验的定义
    冷热冲击试验又名温度冲击试验或高低温冲击试验,是将试验样品交替暴露于低温和高温空气(或合适的惰性气体)中,使其经受温度快速变化的影响。用以确定元件,设备和其他产品经受环境温度迅速变化的能力。是用于考核产品对周围环境温度急剧变化的适应性,是装备设计定型的鉴定试验和批产阶段的例行试验中不可缺少的试验,在有些情况下也可以用于环境应力筛选试验。可以说冷热冲击试验箱在验证和提高装备的环境适应性方面应用的频度仅次于振动与高低温试验。
    2.冷热冲击试验的目的
实际上冷热冲击试验箱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在产品研制的不同阶段时的目的是不同的:
2.1、工程研制阶段可用于发现产品的设计和工艺缺陷;
2.2、产品定型或设计鉴定和批产阶段验收决策提供依据;
2.3、作为环境应力筛选应用时,目的是剔除产品的早期故障。
因此在编写研制过程不同阶段的环境试验大纲或筛选大纲,试验报告或筛选报告时,就将冷热冲击试验的试验目的具体化,不宜表达含糊或笼统。
    3.试验要求
    3.1起始温度要求
   虽然一般的冷热冲击试验标准中对冷热冲击试验的起始温度不予提及或不做硬性规定,但这却是试验进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试验是结束在低温还是高温状态,从而决定了是否需要对产品进行烘干,导致延长试验时间。
  如果试验结束在低温标准受试产品从冷热冲击试验箱(室)内取出后,应在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恢复,直到样品到到达温度稳定,这一操作难免使试验样品表面产生凝露引入温度对产品的影响。从而改变试验的性质。
  在GBJ 150实施指南中提出,为了消除这一影响避免长时间恢复延长试验实施时间,可将样品在50的高温箱中恢复,待凝露干后再在常温中达到温度稳定。实施指南中提出可改变起始冲击温度,从低温开始试验,以使试验结果在高温避免产品出冷热冲击试验箱产生凝露。两种试验方法却使受试样品经受六次极端温度(三次高温,三次低温)作用及五次温度冲击过程,只是不同冲击方向的次数有所不同,这两种试验可能达到的试验效果是基本相同的,但后一种试验方法无需加烘干时间,缩短了冷热冲击试验时间。

网友:
两种试验方法却使受试样品经受六次极端温度(三次高温,三次低温)作用及五次温度冲击过程,只是不同冲击方向的次数有所不同,这两种试验可能达到的试验效果是基本相同的,但后一种试验方法无需加烘干时间,缩短了冷热冲击试验时间

楼主:
测试热线:13265835731 吴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