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出现黑屏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27):
示波器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纹波测试,检查频率,查看信号质量,测量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和过冲,并行总线解码分析等等它都能用到, 被誉为电子工程师的“眼睛”,而其中泰克品牌的示波器更是众多电子工程师备受青睐的品牌了,任何仪器使用久了,难免会生病,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泰克示波器出现黑屏原因及解决方法。
泰克示波器出现黑屏是什么原因呢?所谓黑屏,就是示波器的荧光屏看起来没有任何光点,好像没有开机一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示波器的辉度不合适
示波器辉度被调整而引起黑屏的现象一般出现于,上次使用者由于测试需要降低了辉度(比如在昏暗的灯光下,过强的辉度会刺眼);教师在考核学生时,故意将示波器辉度调整为较小;维修者的习惯性操作。但是,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当出现黑屏时,首先检查辉度旋钮,并将其拧到较大,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二、示波器没有触发扫描
辉度合适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出现黑屏。
当示波器的触发方式为常态(Normal),如果输入通道没有接入有效信号,或者接入的信号幅度没有达到设定电平(Level),将不会引起X轴偏转板上锯齿波的产生。在多数情况下,荧光屏的左边(以观察者为基准)将会出现一个不移动的光点。但是,如果此时X轴基准位置(X_Position)不正确,将使得此光点不出现在屏幕上。这也就造成了黑屏。
解决的方法就是让示波器出现扫描线。因为,X_Position可以将一个光点移出屏幕,但是却无法将宽达8cm左右的扫描线整个移出。 将触发方式选择为自动触发(Auto)就可以让示波器产生扫描线。
三、示波器Y基线位置(Y_Position)不合适
如果示波器的Y轴基线位置不合适,即便产生扫描线,也有可能使得扫描线处于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仍然可能出现黑屏。这种情况下,通过旋转 Y_Position旋钮,可以很快找回扫描线,而消除黑屏。
四、不合适的被测信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消除黑屏的一般步骤是:旋转辉度至大(保证辉度正常)→将触发方式设为自动(保证扫描线产生)→将X位置旋钮旋至中间→满幅度调整Y_Position(找回扫描线)。
但是,即便此时,也有可能仍然黑屏。当被测信号是一种特殊信号,也有可能让观察者难以看到,而误认为是黑屏。当输入信号为上下沿均很陡的方波,由于Y轴增益的不合适,使得方波的高低电平均超出了Y轴显示范围,这种波形在荧光屏上仅仅出现了几条很陡的竖线。当示波管老化,或者其它原因,非常容易造成观察者难以察觉。
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示波器将关断输入信号而显示0线,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因此,按照下述步骤操作,一般均可顺利消除黑屏,除非示波器真的损坏了。
旋转辉度至大(保证辉度正常)→将触发方式设为自动(保证扫描线产生)→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保证不受到奇异被测信号的影响)→将X位置旋钮旋至中间→满幅度调整Y_Position(找回扫描线)。
当然,泰克示波器故障也可以直接到安泰测试进行维修,我们提供免费的检测,我们专修以下示波器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网友:
示波器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