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高频电路布线技巧

楼主(2021-08-27):
  PCB设计高频电路布线技巧

  高频电路布线是PCB电路板设计中的重点及难点问题。下面就让深圳PCB厂家与你分享PCB设计高频电路布线技巧

  1、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
  所谓“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是指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Via)越少越好,减少过孔数能显着提高速度和减少数据出错的可能性。

  2、高频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
  信号的辐射强度是和信号线的走线长度成正比的,高频的信号引线越长,它就越容易耦合到靠近它的元器件上去。

  3、高速电子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
  高频电路布线的引线最好采用全直线,需要转折,可用45度折线或者圆弧转折。

  4、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引入的“串扰”
  高频电路布线要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所引入的“串扰”,串扰是指没有直接连接的信号线之间的耦合现象。

  5、高频数字信号地线和模拟信号地线做隔离
  模拟地线、数字地线等接往公共地线时,要用高频扼流磁珠连接或者直接隔离并选择合适的地方单点互联。

  6、集成电路块的电源引脚增加高频退藕电容
  增加电源引脚的高频退藕电容,可以有效地抑制电源引脚上的高频谐波形成干扰。

  7、避免走线形成的环路
  各类高频信号走线尽量不要形成环路,若无法避免则应使环路面积尽量小。

  8、必须保证良好的信号阻抗匹配
  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当阻抗不匹配的时候,信号就会在传输通道中发生信号的反射,反射会使合成信号形成过冲,导致信号在逻辑门限附近波动。

  以上便是深圳PCB厂家与你分享的PCB设计高频电路布线技巧,你掌握的有多少?

网友:
  高频电路布线是PCB电路板设计中的重点及难点问题。

网友:
信号的辐射强度是和信号线的走线长度成正比的,高频的信号引线越长,它就越容易耦合到靠近它的元器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