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生成的GERBER中,实际钻孔尺寸与钻孔表中不匹配

楼主(2021-08-28):
    AD17中生成的GERBER,PCB中的钻孔符号与右边的钻孔表不一致。是错的。   假如左边1mm的孔径是三角形表示,右边三角形后面的数据就不是1mm。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原因。是软件BUG?

网友:
    我都不用AD生格布了    直接用华秋dfm软件了    你直接百度搜索即可,这个软件一键生产格布  没有BUG

网友A:
    不懂,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等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