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生成的Gerber导入genesis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28):
xpedition输出的Gerber文件,板厂反馈用genesis导入资料提示错误,我自己安装了genesis测试确实会报错,提示多边形的问题,测试了很多*.gdo文件都会报错,包括从网上下载的别人的Gerber也会报错,用CAM打开后导出,再用genesis导入就OK了,原文件实在不知问题所在,Xpedition很少用,请问大家是否知道原因?谢谢!

楼主:
怎么图片不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图片不见了

报错图片,刚才发帖子没有附上。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CB文件本身有问题或者重新设置一个Gerber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CB文件本身有问题或者重新设置一个Gerber再输出

不只是我的Gerber会这样,是我测试了很多*.gdo文件都会报错,包括从网上下载的其他人生成好的Gerber文件也会,尽管可以设置忽略这类报错,但还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很少用这个软件,用PADS生成的*.pho文件就不会报这种错误。

网友:
检查Genesis的设置提示你看configguration 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