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21-08-28):
    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电子元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热偶又称热继电器。当负载电流流过发热元件(通过电流时产生并发散热量一种合金电阻片)时,使它附近的膨胀元件受热。
    膨胀元件是由两种膨胀性能不同的金属片沿全表面焊接而成,称为双金属片。双金属片的下层金属片具有较大的膨胀系数。
    当通过超过特定电流时,发热元件的热量使双金属片向上弯曲;
    于是带动机构偏转,断开控制电路内的触点,从而使接触器的主触头断开,负载电路被切断。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
    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
    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
    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小些,触点多些。
    常用的中间继电器主要有JZ7系列和JZ8系列两种,后者是交直流两用的。
    在选用中间继电器时,主要是考虑电压等级以及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数量。

网友:
在选用中间继电器时,主要是考虑电压等级以及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