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ShowFootprint无法预览pcb封装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29):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封装库的路径我都改好了,就是无法预览,是不是我的启动配置文件不对,可是要怎么吧orcads.ini改成capture.ini啊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原因是前面capture.exe与电脑上的软件冲突闪退我修改为orcad.exe,改回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现在也正好遇到这个问题,请教一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我的路劲设置

网友(2023-06-01):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79&highlight=foot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