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kill快速简易设置grids

楼主(2021-08-29):
使用skill设置grids
   在平时设计PCB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更改栅格点的操作,例如在布局时使用 5mil 栅格点,可以很方便的控制器件间距;而在布线时使用 2.5mil 甚至 1mil 的栅格点,可以提示走线的顺畅度。
   软件自带的栅格设置功能使用起来比较繁琐,一种可取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栅格参数设置录制成 scr 文件,然后在 env 文件中设置快捷键来调用这个 scr 文件。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当需要更多不同的栅格设置时,会产生很多的 scr 文件,也需要更多的快捷键来对应不同的 scr 文件,这样对快捷键资源是一种浪费。
   下面介绍一种使用 skill 来设置栅格的方法,只需在命令窗口中输入一行代码,就可以完成 n 多种不同栅格设置,具体的步骤如下:
步骤一:
   在 SPB_Data\myskill 文件夹下新建一个 lnChangeGrids.il 文件(文件名可以按自己的喜欢去取)并打开,输入如下代码:
;---------------------------------------
; allegro version: 16.6
; Written by: Lianora
; date: 2021-08-29
;---------------------------------------

;---------------------------------------
; 注册Allegro 命令
;---------------------------------------
axlCmdRegister(
        "gd"
        'lnChangeGrids
        ?cmdType "interactive"
)

;---------------------------------------
; Allegro 命令调用函数
;---------------------------------------
procedure(lnChangeGrids(@optional (grid "2.5"))
        let(()
        ; 获取当前设计单位
                cur_Units = car(axlDBGetDesignUnits())
        ; 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f_grid = atof(grid)
        ; 设置 non-etch grids
                new_grid = axlDBGridGet("non-etch")
                new_grid->xGrids = f_grid
                new_grid->yGrids = f_grid
                axlDBGridSet(new_grid)
        ; 设置所有 etch grids
                new_grid = axlDBGridGet("TOP")
                new_grid->name = 'etch
                new_grid->xGrids = f_grid
                new_grid->yGrids = f_grid
                axlDBGridSet(new_grid)

                printf("Set all girds to %s %s\n", grid, cur_Units)
        )
)

保存后退出。
步骤二:
   在 SPB_Data\pcbenv 文件夹下面找到或者新建一个skill初始化文件 allegro.ilinit ,打开并输入以下代码。
setSkillPath(append(getSkillPath() '("~/myskill")))

load("lnChangeGrids.il")

第1行是设置 skill 的加载路径;
第2行是加载设置栅格的 skill 文件,双引号里面的字符串就是步骤一中新建的 skill 文件名,包含文件名后缀。
步骤三:
   任意打开一个PCB,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gd 5 ”即可改变栅格参数。

网友(2025-07-1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 走线命令下 或者move命令下,修改栅格。怎么修改栅格后 还在走线,move状态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nteractive改成general

    很有用,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 走线命令下 或者move命令下,修改栅格。怎么修改栅格后 还在走线,move状态下 ...

    把interactive改成general

网友B: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 走线命令下 或者move命令下,修改栅格。怎么修改栅格后 还在走线,move状态下呢?

网友(2023-06-20):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22-08-12):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用ctrl加鼠标滚轮,放在env里就可以了。
    button Cwheel_up 'skill axlDBGridSet(vectorToList(vec ...

    这种 滚轮设置丝滑不,好不好操作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 还不错嘛

网友:


网友C(2021-10-01):
    看我的,用ctrl加鼠标滚轮,放在env里就可以了。
    button Cwheel_up 'skill axlDBGridSet(vectorToList(vector(nil stringToSymbol("name") stringToSymbol("all") stringToSymbol("objType") "grids" stringToSymbol("readOnly") nil stringToSymbol("xOrigin") 0.0 stringToSymbol("yOrigin") 0.0 stringToSymbol("xMajor") 0.1 stringToSymbol("yMajor") 0.1 stringToSymbol("xGrids") list(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stringToSymbol("yGrids") list(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printf("GRID SPACE = %A" axlDBGridGet("non-etch")->xMajor)'
    button Cwheel_down 'skill axlDBGridSet(vectorToList(vector(nil stringToSymbol("name") stringToSymbol("all") stringToSymbol("objType") "grids" stringToSymbol("readOnly") nil stringToSymbol("xOrigin") 0.0 stringToSymbol("yOrigin") 0.0 stringToSymbol("xMajor") 0.1 stringToSymbol("yMajor") 0.1 stringToSymbol("xGrids") list(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xGrids)/2) stringToSymbol("yGrids") list(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car(axlDBGridGet("non-etch")->yGrids)/2)))) printf("GRID SPACE = %A" axlDBGridGet("non-etch")->xMajor)'

网友(2021-08-30):
    一种可取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栅格参数设置录制成 scr 文件,然后在 env 文件中设置快捷键来调用这个 scr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