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并口控制

楼主(2021-08-29):
    尝试用Matlab控制并口代码如下:
dio=digitalio(‘parallel’,’LPT1’);
Outline = addline(dio,0:7,0,’out’);
putvalue(dio.line(1:8),255);
    发送上面几行命令之后测量对应端口的电平还是0…有大佬能够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你看端口配置对着吗,对比一下

网友B:
    这几个函数都用对着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端口配置对着吗,对比一下

    我在管理里面看了 就是LPT1端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函数都用对着尼

就很奇怪…T T
用getvalue读数就是设置的数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谢谢,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