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生成的报告被浏览器自动打开,怎么办?

楼主(2021-08-30):
    使用的AD19,例如进行DRC检查,生成的报告没有显示在AD19软件里面,此时会自动弹出浏览器,并且打开这个报告文件。重装、修改AD19设置里文件关联类型,均没有效果。

其他报告如打开低版本PCB文件生成的报告也会如此。

网友:
    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设置完之后重启

网友:
    运行DRC后点击右下角的panels里的message选项就可以查看错误报告。

网友:
    新手,需求旺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