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画好的图里修改封装可以对封装引脚的数字重新编号么?

楼主(2021-08-30):
pads在画好的图里修改封装可以对封装引脚的数字重新编号么?

网友:
logic原理图  都可以啊

网友:
好像不行,我也试了好久。有没有高手在线。。。

网友:
在库里修改后,在PCB中与原件库同步就行。

网友:
不行,必须在库里面先修改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