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如何用命令保存图像

楼主(2021-08-30):
在程序中用plot画了一幅图,因为还要画另一幅图,所以需要在程序中保存这一幅图,我想问问怎么用命令实现把图像存为jpg或fig格式的功能

网友:
    1、可以用print命令保存:

print(1,'-djpeg','picname.jpeg')

    注:第一个参数表示图形窗口的句柄号;第二个参数,在引号内表示保存为jpeg格式,第三个参数为文件名。

    2、可以用saveas命令保存:
saveas(gcf,'picname','jpg')
注:第一个参数是matlab获取图形句柄号的函数名,第二个参数,在引号内是希望保存的文件名,这里不要写后缀,第三个参数是文件类型。

网友:
    不能把这个关掉,然后画吗

网友:
    把图片截个图保存了,然后把文件关掉画你要接着画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