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为什么ads负载牵引仿真不出结果

楼主(2021-08-30):
为什么ads负载牵引仿真不出结果?

网友:
目前的RF仿真软件和实际结果误差都太大,国内的RF研究大都是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微波负载牵引(LOAD-PULL)技术进行现实仿真,很快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最佳结果

网友:
在仿真时原理图窗口amplifier对话框中要选择source/load—pull—pae,output power contours模板,这样显示了输出功率和附加效率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