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开发入门难度如何?DSP构架是否会被arm+硬件加速取代?

楼主(2021-08-30):
TI DSP开发入门难度如何?DSP构架是否会被ARM+硬件加速取代?

网友:
DSP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够快,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其他的与单片机无异,ARM也快,但是如果不使用操作系统也与单片机无异,DSP只专注于算法的执行

网友:
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

网友:
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单片机:低端的控制类芯片,功能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