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可以用PSpice仿真吗?比如ADI公司的那些AD芯片

楼主(2021-08-30):
ADC芯片可以用Pspice仿真吗?比如ADI公司的那些AD芯片

网友:
ADI官网只提供ADC芯片的IBIS模型,IBIS 一般只有端口的信息,没有内部电路的信息,不能转换成SPICE模型(但是SPICE模型可以转换成IBIS模型。)。IBIS只提供驱动器和接收器的行为描述,但不泄漏电路内部构造的知识产权细节。可以理解为简化版的,仅提供输入输出特性参数的spice模型。
IBIS模型因为其只提供接口相应参数,所以比较适合做信号完整性分析仿真。
一些简单的器件,类似FET等,IBIS模型是可以用来做Spice仿真的,但ADC这样复杂的肯定不行。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