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whereis命令

楼主(2021-08-30):
Linux whereis命令用于查找文件。

该指令会在特定目录中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这些文件应属于原始代码、二进制文件,或是帮助文件。

该指令只能用于查找二进制文件、源代码文件和man手册页,一般文件的定位需使用locate命令。

语法
whereis [-bfmsu][-B <目录>...][-M <目录>...][-S <目录>...][文件...]
参数:

-b  只查找二进制文件。
-B<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二进制文件。
-f  不显示文件名前的路径名称。
-m  只查找说明文件。
-M<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说明文件。
-s  只查找原始代码文件。
-S<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原始代码文件。
-u  查找不包含指定类型的文件。
实例
使用指令"whereis"查看指令"bash"的位置,输入如下命令:

hereis bash
上面的指令执行后,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bash:/bin/bash/etc/bash.bashrc/usr/share/man/man1/bash.1.gz
注意:以上输出信息从左至右分别为查询的程序名、bash路径、bash的man 手册页路径。

如果用户需要单独查询二进制文件或帮助文件,可使用如下命令:

hereis -b bash
hereis -m bash
输出信息如下:

$ whereis -b bash               #显示bash 命令的二进制程序
bash: /bin/bash /etc/bash.bashrc /usr/share/bash    # bash命令的二进制程序的地址
$ whereis -m bash               #显示bash 命令的帮助文件
bash: /usr/share/man/man1/bash.1.gz  #bash命令的帮助文件地址

网友:


网友:
    Linux whereis命令用于查找文件

网友:
    Linux whereis命令会在特定目录中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这些文件应属于原始代码、二进制文件,或是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