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下在ADS中仿真射频功放时候怎么找出他的最佳功率和效率点?

楼主(2021-08-30):
请问下在ADS中仿真射频功放时候怎么找出他的最佳功率和效率点?

网友:
你要先参考功放管子的datasheet,一般里面都会有建议的最佳匹配阻抗点,最佳效率点。然后按照他建议的,在附近找就可以了。很快就会找到的。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