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1-08-30):
画PCB时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应该怎么办?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软件画PCB?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我的是只有一个元器件拖完就不显示了,其他的元器件都正常;我的不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封装原点的问题,从新设置一下原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