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冷焊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8-30):
SMT冷焊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回流焊(一般是回流焊)的炉温曲线设置不合理,造成温度的极速攀升或者极速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一般是回流焊)的炉温曲线设置不合理,造成温度的极速攀升或者极速下降

炉子有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