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位的使用

楼主(2021-08-30):
Mill Tool Size   锣刀尺寸

Tab Size         Tab位大小

Name             Tab位名称

要注意的几点:

1.要先add tab,否则无法定义数据。

2.mill tool size就是锣刀尺寸,如果填错会导致tab size错误,tab size等于连接位尺寸(中心到中心,而非边到边,如连接位的槽的中心到中心3mm,槽宽2mm,则边到边为1mm,如果槽宽2.4mm,边到边就是1.6mm了)减去锣刀尺寸,当连接位为3mm,槽宽2mm时用2.0mm的锣刀tab位尺寸就是1mm,槽宽为2.4时tab位还是1.0mm,但还要配合其它的动作才能使边到边达到0.6mm的效果。

下面用几幅图例来说明:

网友:
要先add tab,否则无法定义数据

网友:
    mill tool size就是锣刀尺寸

网友:
    如果填错会导致tab size错误,tab size等于连接位尺寸(中心到中心,而非边到边,如连接位的槽的中心到中心3mm,槽宽2mm,则边到边为1mm,如果槽宽2.4mm,边到边就是1.6mm了)减去锣刀尺寸,当连接位为3mm,槽宽2mm时用2.0mm的锣刀tab位尺寸就是1mm,槽宽为2.4时tab位还是1.0mm,但还要配合其它的动作才能使边到边达到0.6mm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