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盟MS3814完全兼容替代MAX3814

楼主(2021-08-30):
    MS3814是一款TMDS均衡/驱动器芯片,用于补偿FR-4和电缆到DVI/HDMI连接器的损耗。提供完全满足DVI/HDMITMDS要求的输出。
    芯片还可用于DVI/HDMI电缆以延长传输距离,提高连接器接收侧电缆通道的抖动余量。片上TMDS驱动器既可工作在典型的DVI/HDMI电流模式,此时差分输出端不连接背向电阻;也可以工作在输出电流提高50%的模式,此时差分输出端跨接200Ω电阻,以获得10dB的回波损耗。
    典型DVI/HDMI输出驱动器存在连接器与高阻抗DVI/HDMI输出间的反射问题。可选择的输出电流(LEVEL引脚控制)提供背向连接选项(例如差分输出端跨接200Ω电阻),有效降低反射,同时使输出共模偏移降到最小。
    MS3814采用单电源、4个相同的通道设计。为了DVI/HDMI连接器布线灵活,时钟和数据通道可以任意分配。数据传送速率250Mbps~1650Mbps。
    主要特点
    ■均衡FR-4电路板微带线和高频电缆损耗:可补偿825MHz频率处15dB的电缆损耗。
    ■输入端50Ω(每端至VCC)±10%
    ■输出驱动器兼容DVI/HDMI1.3
    ■输出幅度:差分1050mVPP
    ■ENABLE引脚控制选择正常工作模式或掉电模式
    ■LEVEL引脚选择不同的输出电流以适应连接或不连接背向电阻
    应用
    ■投影仪DVI/HDMI接口输入
    ■DVI-D/HDMI电缆延长线模块和有源电缆装置
    ■LCD显示设备产品规格分类

网友:
    为了DVI/HDMI连接器布线灵活,时钟和数据通道可以任意分配

楼主:
    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