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GA

楼主(2021-08-30):
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表面贴装器件(SMD),BGA采用球形引线,分布在封装底部的阵列中。 BGA元件可具有大引脚间距和大量引脚。此外,BGA元件可以通过SMT的应用组装在PCB(印刷电路板)上。

BGA的结构和性能

作为一种新型SMD,BGA从PGA(针栅阵列)演变而来,通常由芯腔,基座,引线,盖子和球形引脚组成。 BGA的属性包括:
•更高的引脚数。在相同封装尺寸的SMD中,BGA可以有更多的引脚。通常,BGA组件带有400+球形引脚。例如,面积为32mm * 32mm的BGA可以承载多达576个引脚,而具有相同面积的QFP只能承载184个引脚。
•更小的装配区域。通过引脚数,BGA可以容纳更小的装配区域。例如,将带有304引脚的QFP与带有313个引脚的BGA进行比较,虽然后者带有更多引脚,但它占据的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
•下部装配高度。 BGA的装配高度低于封装厚度和焊球高度之和。例如,具有208个引脚或304个引脚的QFP的高度为3.78mm,而具有225个或313个引脚的BGA的高度仅为2.13mm。此外,焊接后BGA的组装高度将会降低,因为焊接过程中焊球会熔化。
•更大的针脚间距。根据JEDEC发布的BGA物理标准,BGA焊球之间的引脚间距应为:1.5mm,1.27mm或1.0mm。采用相同的封装尺寸和引脚数,QFP的引脚间距为0.5mm,而BGA的引脚间距为1.5mm。
•出色的散热性能。 BGA封装电路的温度更接近环境温度,芯片的工作温度低于任何其他SMD。
•与SMT的兼容性。 BGA封装与标准SMT兼容。此外,由于BGA元件具有更大的引脚间距和出色的共面性,引脚不会出现弯曲问题,相应的组装技术比其他带引线的SMD组件更简单。
•更好的电气性能。由于BGA元件具有更短的引脚和更高的装配完整性,因此它们具有更好的电气性能,尤其适用于更高频率范围的情况。
•降低制造成本。由于BGA封装占较小的装配面积和较高的装配密度,因此制造成本将降低。特别是随着BGA封装输出的增加和更广泛的应用,降低制造成本显而易见。
•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少的质量缺陷。由于BGA封装上的焊球正在实施焊接,因此熔化的焊球将由于表面张力而自动对准。即使焊球和焊盘之间确实发生50%的误差,也可以获得优异的焊接效果。

尽管BGA封装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但在SMT组装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缺点,包括:
•难以检查焊点。焊点检查要求X射线检查设备导致更高的成本。
•BGA返工需要克服更多困难。由于BGA元件通过阵列中分布的焊球组装在电路板上,因此返工将更加困难。
•部分BGA封装对湿度非常敏感,因此在应用之前需要进行脱水处理。

QFP和BGA之间的比较

在这部分中,QFP和BGA将通过几个表进行比较在互连密度,引脚间距,引脚数和组装缺陷率方面。

之间的比较QFP和BGA

与传统SMT组装相比,BGA共享更简单由于其大引脚间距和极佳的引脚共面性,装配技术得以实现。 BGA组装要求将在下面的这一部分讨论。

•BGA的防潮原理

有些BGA组件非常敏感BGA芯室内粘合剂中的环氧树脂会产生湿度,这会吸收日常生活中的湿气,随后在环氧树脂内产生大的应力而蒸发。水蒸气将导致底部基部产生气泡,导致核心室和基座之间出现裂缝。因此,在BGA组件应用之前必须进行除湿。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除湿的日益关注,一些BGA封装已达到合格的湿度敏感水平,可在30°C和60%RH的环境下放置48小时,焊接时不会产生裂缝。例如,一些BGA元件CBGA(陶瓷球栅阵列)不再对湿度敏感。因此,应根据BGA的分类,环境温度和湿度对BGA实施除湿程序。此外,除湿必须根据包装说明和保质期进行。

•BGA焊球涂层和印刷

BGA焊球通常为25mm * 0.0254mm高,直径为30mm * 0.0254mm。不同类型的BGA组件具有不同的合金组成。一般来说,TBGA,CBGA和CGA依赖于具有高熔点的焊料,而大多数BGA依赖于具有低熔点的焊料。主要应用高温焊球来阻止焊球过度塌陷。 BGA焊球涂层和印刷是指将焊剂或焊膏涂在焊球上然后粘在PCB上的工艺,旨在消除焊盘上的氧化物,并通过熔化在焊球和PCB之间产生良好的连接焊接。

•BGA安装

由于更大的引脚间距,BGA元件更容易安装在PCB板上。到目前为止,一些高级贴片机可以安装BGA组件。此外,由于BGA元件可以自对准甚至50%的误差仍然可以实现,因此安装精度不会受到严格监管。

•BGA的回流焊接

在回流焊炉中,BGA通过焊球或焊膏熔化形成连接。为了获得良好的连接,有必要优化烘箱内的温度曲线,优化方法与其他SMD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应该知道焊球成分,以确定回流焊的温度曲线。

•BGA检查

BGA检查包括焊接质量检查和功能检查。前者是指焊球和PCB焊盘的焊接质量检测。 BGA的布置模式增加了目视检查的难度并且需要X射线检查。功能检查应在在线设备上实现,这相当于使用其他类型的封装进行SMD测试。

•BGA返工

与BGA检查类似,在BGA上进行返工同样困难,需要专业的返工工具和设备。在返工过程中,需要首先消除损坏的BGA,然后必须对涂有焊剂的PCB焊盘进行修改。新的BGA需要进行预处理,并且应该进行即时焊接。

网友:
    楼主讲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