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信号与射频信号的区别你知道吗?

楼主(2021-08-30):
说到矢量信号与射频信号,各位工程师很清楚这些信号是发生测试过程出现的。通过信号发生器则增加了精确的调制功能,可以帮助模拟系统信号,进行接收机性能测试。矢量信号与射频信号源都可以做为测试信号源,那么矢量信号与射频信号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矢量信号源介绍
矢量信号发生器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采用中频矢量调制方式结合射频下变频方式产生矢量调制信号。原理是运用频率合成单元产生连续可变的微波本振信号和一个频率固定的中频信号。中频信号和基带信号进入矢量调制器产生载波频率固定的中频矢量调制信号(载波频率就是点频信号的频率),此信号和连续可变的微波本振信号进行混频,产生连续可变的射频信号。射频信号含有和中频矢量调制信号相同的基带信息。射频信号再由信号调理单元进行信号调理和调制滤波,然后被送到输出端口输出。
矢量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合成子单元、信号调理子单元、模拟调制系统等方面和普通信号发生器是相同的。矢量信号发生器和普通信号发生器的不同之处在于矢量调制单元和基带信号发生单元。
模拟调制一样,数字调制也有三种基本方式,即调幅、调相和调频。一个矢量调制器通常包含四个功能单元:本振 90°移相功分单元将输入的射频信号转换成正交的两路射频信号;两个混频器单元将基带同相信号和正交信号分别和对应的射频信号相乘;功率合成单元将相乘后的两路信号求和并输出。一般所有输入输出端口都内部端接 50Ω负载并采用差分信号驱动方式,以降低端口回波损耗和提升矢量调制器的性能。
基带信号发生单元用于产生需要的数字调制基带信号,也可以将使用者提供的波形下载到波形存储器中用于产生使用者定义的格式。基带信号发生器通常由突发脉冲处理器、数据发生器、码元发生器、有限冲击响应(FIR)滤波器、数字重取样器、DAC 和重构滤波器组成。
二、射频信号源介绍
现代频率合成技术常应用间接合成法,通过锁相环路将主振源的频率和参考频率源的频率联系起来,所需硬件设备少,可靠性高,频率范围宽。其核心是锁相环路,射频信号源是一个比较广谱的概念,通常意义上说,能产生射频信号的信号源都可以乘坐射频信号源。当前的矢量信号源也多是射频波段的,所以也称矢量射频信号源。
三、两种信号的区别
1. 单纯的射频信号源只用于产生模拟射频单频信号,一般不用于产生调制信号,特别是数字调制信号。这类信号源一般频带较宽,功率动态范围也大一些。
2. 矢量信号源主要用于产生矢量信号,即数字通信中常用的调制信号,支持如 l/Q 调制:ASK、FSK、MSK、PSK、QAM、定制 I/Q,3GPPLTEFDD 和 TDD、3GPPFDD/HSPA/HSPA+、GSM/EDGE/EDGE 演进、TD-SCDMA,WiMAX™等标准。对于矢量信号源来说,由于其内带调制器,所以频率一般不会太高(6GHz 左右)。相应的其调制器的指标(如内置基带信号带宽)和信号通道数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采用中频矢量调制方式结合射频下变频方式产生矢量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