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多个symbol元件的库mapping

楼主(2021-08-30):
    大家有没有关于建立包含多个symbol的part的教程? mapping里面需要怎样调出symbol,我按顺序调出来发现mapping不成功,谢谢

网友A:
    导入symbol的时候创建新的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symbol的时候创建新的gate

    假如三个symbol的话,每次调出来gate信息里面的slots numbers 都填3吗?你那边有没有成功map好的,让我瞅一下啥样子我三个都填3的话,提示pin map未完成,我第一个填了3,后两个填了1,原理图package的时候报错...

网友:
    组part的时候先放cell再放symbols 然后看下下面活页里面有没有都对应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三个symbol的话,每次调出来gate信息里面的slots numbers 都填3吗?你那边有没有成功map好的,让我瞅 ...

Slot用户重复的symbol如果不是Slot填1